5代单CPU 本本无公共点电压产生如何修理?

楼主(2016-04-05):
5代单CPU 本本无公共点电压产生如何修理?充电芯片为BQ24715管理上下MOS管导通产生公共点的电压。此板子BQ24715和MOS管均已换了,故障仍一样,谁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帮忙分析一下子啊???

网友:
附上图片帮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PQ5,PQ7 MOS管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的。

网友:
图纸都没截全,没法帮你。

网友:
我想,要看是什么牌子的本本,保护隔离管之前的电路有时也会引起不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是适配器模式还是电池模式产生的公共点电压?

网友:
这个是PWM供电给公共点吧

网友:
1.查查芯片外围 2.后级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什么机型,把2个mos管的图片发张吧,这就芯片的图片也不完整啊

网友:
同苹果机

网友:
第37期笔记本远程有讲

网友:
虽然还没碰到过这个故障,但也看过,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吧,跟苹果的一样主要通过MOS出来,而MOS受控于24715,查查条件吧

网友:
至今没见过单u的机子

网友:
仿苹果的保护隔离啦 好修的很。公共点不再是传统的19V 变成13v了 如果你电路基础学的好修这个不是玩儿一样嘛 回学校深造吧

网友:
就提供这么些图不好分析

网友:
是自成已太粗心了,上面的电路与笔记本维修不是事艾书上关于苹果充电管理芯处差不多。今天重新看了书后机子修好了。是芯片工作条件时序不对了。多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
看来是要向16楼主说的好好回去再深造了。

网友:
11楼推荐的文章正好上午也看了加上书上不是事艾,最终把本本修好了。昨天也修好了2台,分析方法回亿了一下,与36期课上讲的抗于扰电路不良引起的。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修过DELL 3537也是PWM产生公共端电压的。

网友:
所以要和大家交流了

网友:
楼主太过于保守,要想请教别个,连个图纸都舍不得分享

网友:
楼主,理解错了。俺要是发个图 上来,重复了,不是在违返论坛规针了吗

网友:
新款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吧,图纸没有载完整。

网友:
五代机子现在慢慢会 多的,与各位还要交流提高技能啊

网友:
课件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咋不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
把图纸和过程上传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