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加电反复复位

楼主(2016-04-06):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Z475 独显AMD单桥的本子,开机0.9A不显示,测了一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CPU的复位APU_RST#的有了,但是PLT_RST#和PCI_RST#的信号电压反复跳变0-3-0,指示灯也跟着闪烁,并且FCH_PWRGD也是正常的,问题是CPU的复位都出来了呀,理应平台复位就是正常的呀,怎么就跳变不跑码呢,不解求助

网友:
显卡坏了吧,cpu没坏的话估计就是显卡了,这机器的显卡坏的多

网友:
此机显卡供电1.8V常见故障,查一下电压及PG是否正常

网友:
对,先检查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桥问题吧,这种桥问题也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