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00,上电0.18无VCCP,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上电0.18,拆机测试无1.05VCCP,排除bios,测试VCCP对地14,根据经验阻止偏低,示波器测试通电瞬间上下管G级波形正常,测得上管G级阻值20偏低,换了一组MOS管情况一样,测试51219工作条件均正常(没想到栽在这里了),直接换一颗51219通电0.3,电压0.8V,断开后级后VCCP电压1.8,
但是发现mos管温度偏高,多半是G级驱动电压不对导致,直接抓芯片13脚bst升压5V正常,测试电阻另一段0.3V,2.2欧电阻开路,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6-4-6 18:21):
坏的不多,应该不是通病,我之前测试了bst脚5V正常就通电有0.8V电压就没测2.2欧电阻另一端了,没想到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网友A:
呵呵,这2.2坏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2.2坏的不多

依你所言 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对你们来说 都是 通病 楼上不是说了 不说了吗 很少坏 我也是 醉了

网友:
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吧

网友:
这管子真的不好确定坏了,真细心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 啊   我感觉不是通病

网友:
哥之前修到一台小强挂在这个电阻上,邪恶的一坨完事

网友:
台式机也修过坏这里

网友:
这也能找到问题!!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看高手修本,小白眼中全是星星!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进水了,别人修过,最后是发现别人把电阻换错了2.2的换成1K的了

网友:
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称为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你所言 这应该是通病了?

坏的不多,应该不是通病,我之前测试了bst脚5V正常就通电有0.8V电压就没测2.2欧电阻另一端了,没想到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网友C:
通病就好办下次碰到直接干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厉害

网友D:
断开后级后VCCP电压1.8,这里的桥供电不是1.05吗怎么断开后继变1.8了

网友E:
实际上芯片也应该是坏的吧,因为上管G极阻值低啊

网友:
修掉电  修的恶心    哎

网友F:
最喜欢通病了,省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后级后VCCP电压1.8,这里的桥供电不是1.05吗怎么断开后继变1.8了

有的机器是这种情况,G480不装U1.8V,装U1.05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喜欢通病了,省心呀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芯片也应该是坏的吧,因为上管G极阻值低啊

对的,不过不好意思 我没写清楚,上管G级偏低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就好办下次碰到直接干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G:
自举升压不足,那么上管的G级最高峰值达不到24V咯?那波形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举升压不足,那么上管的G级最高峰值达不到24V咯?那波形怎么会正常呢

之前抓的   通电瞬间有波形 误认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