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81R 通电反复重启,各个电压都有,求帮忙

楼主(2016-04-06):
MIH81R 通电反复重启,各个电压都有,求帮忙
重启

网友:
DELL品牌机主板

网友:
LZ 我遇见一台戴尔的主板就是这种问题,好像是刷BIOS好的,你试试

网友:
PG都不查就叫??
时序没看???
没PG不掉电才怪

网友:
查缺什么PG信号, 搞BIOS 哦。。。。。

网友:
最怕遇到掉电重启的板子了,好几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
反复重启要么有电压没出来,要么就是BIOS问题,你要确定所有电压都有了。

网友:
已经搞好,换BIOS芯片,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