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26ES60液晶电视机有图无声修理

楼主(2016-04-06):
康佳LC26ES60液晶电视机有图无声修理
一台康佳LC26ES60液晶电视机图像正常,完全无声。拆机检测,功放IC型号为TFA9843J,各脚电压未发现异常。另外送入音频信号至输入1脚4脚依然无声,用有源音箱接此处有声音,说明问题出在功放级,细查资料发现这片IC的7脚为三状态控制,最低电平为预备状态,中等电平为静噪,近电源电压时为ON,即工作状态。该机静音时7脚约5伏,正常时为9.5伏左右,分析认为是元件变值造成7脚电压变低所造成故障,由于找不到该机的电路图,找来一只小电阻将7脚连至9脚解决问题,除开机稍有点冲击的“扑”一声,没有其他不良影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256-1-1.html楼主,我刚发的,以后没有的液晶电视图纸可以提前问下我

网友:
7脚可改个电路去控制,用屏供电信号转换去控制就完美了

网友(2016-06-03):
时间久了会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