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维修不是事书中的问题,求解答 ?

楼主(2016-04-06):
各位师傅:
    小弟在《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101页读到,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部分的电路(见图),我书上没有说UG和LG的正常电压是多少?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另外,我看到好多电源部分都是这种PWM的供电方式,以后碰到这种电路如何确定UG和LG的电压?

网友:
这个没有准确标准,有误差。具体看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
再看看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电路。请大师指点UG和LG 电压是?

网友:
这本书还没上架税换啊。。。等待中

网友A:
具体电压的看芯片的PDF资料才知道。再一个你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压的看芯片的PDF资料才知道。再一个你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出来的。

我看了PDF,没有说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压的看芯片的PDF资料才知道。再一个你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出来的。

总会有个平均值吧?

网友A:
不一定所有的芯片都的。你找个好板子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维修视频有讲到的。

网友:
书上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套用?书上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所有的芯片都的。你找个好板子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维修视频有讲到的。

我没有工具。只是看书。7月去基地。现在做些知识铺垫

网友A:
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发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发视频。

好啊好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啊好啊。大哥。

qq:1472996690@qq.com

网友A: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C:
楼主看得很致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查收

谢谢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得很致细!

你也再看?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我反复看了很多遍!!!!力争每次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