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Y470不定时蓝屏,重启;CPU ‘内存’硬盘都试过,求思路?

楼主(2016-04-06):
一台联想Y470不定时蓝屏,重启;CPU ‘内存’硬盘都试过,求思路?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BIOS刷过没,别是桥坏了,

网友:
Y470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导致CPU挂掉了吧?

网友:
蓝屏你看看是什么报错    我的也是蓝屏是  显卡报错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先看蓝屏代码。查询一下,或者在PE里面试试PE里面不蓝屏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Y470以前好像修到过几个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