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VGA口无显

楼主(2016-04-06):
一客户送来一AOC 纯白色20寸显示器,故障:接VGA口无反应,显示无信号输入。维修方法:明显是驱动板问题,发块驱动板太贵,拆之,换显示器接口边上的三板管,故障一样,刷写程序,一样,后面发现把高清口一个8脚的管子和VGA口8脚管子对换,故障解决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yuchao454875 -4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这个是AOC一部分的通病   对换后高清也不能用了

网友:
找那芯片换个,如果你VGA不显的时候对照下行场就可以判断问题

网友:
那高清口也不使了,,,

网友A:
那个是接RGB H  V信号的防静电芯片U12 U13吧
AOC屏亮,显示无信号,应该属于设计问题。这种情况客户的显卡VGA口估计也是损坏的

网友:
这样的配件不好找吗,有些台机主板vga接口处也有这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接RGB H  V信号的防静电芯片U12 U13吧
AOC屏亮,显示无信号,应该属于设计问题。这种情况客户的显卡 ...

应该事电压转换不过来或者被截止

网友:
DVI接口就用不了,但是客户能接受就行了

网友:
碰到这种我好多拆掉不装,也会好呀

网友:
高清口不能用了。。。 钳位双向二极管吗。

网友:
刷ddc数据就好

网友:
其实直接拆掉就好了,只是个保护芯片

网友:
直接拆掉就好了,其保护作用

网友:
真正涨姿势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