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763 高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4-06):
机器型号:MS-1763机器版号:MS-17631  I7
机器故障:待机0.1 不触发 手摸51125发烫
维修思路;恐是线性短路导致其IC发烫 多为EC短
机器拆开 恩......直接干了EC 发现待机正常了 但是触发只有一点点的动作 恩 就像那种南桥没有工作的感觉
由于机器是触发后产生的电感3+5V 直接上示波器测 打阻值也是可以的 示波器不会用 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要摸摸啊
就不打阻值了

恩 .......看的不太清楚 我弄个大图来

明显的 5V 正常 3V掉了 测量一下 3v短路

然后直接断开其与后继过孔的链接 发现电容前都是正常的阻值了 后面的短路

断开后 示波器测3+5 触发后正常输出

于是烧鸡   烧了一会南桥发烫 机器没图纸 只能哪烫杀哪里了 汗

摘了PCH后  补上前面断开点 后待机不短了

叫老板买了芯片...............

两天后
芯片到手 打上去

直接上电触发 我擦嘞 竟然不上电 还是那样
心里毛了~   然后放一会 等一下在上电
恩  十几分钟后上电  触发就直接飞奔了

然后想到之前在论坛搜图纸的时候发现两个BIOS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心态

我也不怕麻烦 拆了BIOS 找了两个64的BIOS芯片 分别刷上其BIOS 以作测试
恩  两个都好用的 帖子里有我的下载记录 可以放心使用的

网友A:
3V短了 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短了 不是什么好事

恩  一般没有啥好事 要么烧不出 要么死大件

网友:
不错 有耐心就有成果

网友C: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待机3V比较多,大多数在南桥。

网友D:
后期的桥还是比较容易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一般没有啥好事 要么烧不出 要么死大件

是的  版主说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期的桥还是比较容易短的

恩  感觉还是集成度高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待机3V比较多,大多数在南桥。

是的           示波器我也在学习 在多摸摸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待机3V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待机3V比较多

你抄的太明显了昂   不许抄 不然可是要扣分的

网友F:
PCH拆了可以上电吗?以前没注意到哦

网友:
3V短没好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H拆了可以上电吗?以前没注意到哦

我也没试过 亲 我是刀划开后继上电的  可能发帖的时候说的不清楚 我是偷偷上班时间发的 咳咳

网友G:
小短烧机大法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小短烧机大法我还没用过呢

都一样用的啊 并不是只能烧大短路

网友:
功底扎实哦~不错

网友H:
"直接上电触发 我擦嘞 竟然不上电 还是那样
心里毛了~   然后放一会 等一下在上电
恩  十几分钟后上电  触发就直接飞奔了"何故?

网友:
一般都是 3  5 后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上电触发 我擦嘞 竟然不上电 还是那样
心里毛了~   然后放一会 等一下在上电
恩  十几分钟后上电  ...

不晓得 以前也有过 比如换显卡后 开机白屏 或者不显  过一会就好了 有的多开两次就好了 以前听别人说是磨合 哈哈 我也搞不明白呢

网友I:
为啥我买的桥芯片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
最近烧3v 都是pch和ec  哎呀换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啥我买的桥芯片很多都是坏的

脸黑吧  ........我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用的啊 并不是只能烧大短路

大短修过,小短遇到少,大端感觉还比较简单

网友:
看着修起来很蛋疼的。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待机3V比较多

*脏话*。。。。你是来抄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