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求教.........

楼主(2016-04-06):
C3  无声,拆开功放发现,25 4700电容鼓包,换之,还是无声,现在把声音调到60,只能听到一点杂音了,音响修得少,无从下手,看到了很多前辈的叙述还是无解题,NE5532 有27V电压.....

网友:
        楼主是哪的啊

网友:
贵州的,你修过/?

H55

网友:
nage那个省市的哈。哥哥

网友:
功放是否良好啊?

网友A:
查功放外围;功放供电,一般功放管坏

网友B:
把声音调到60,只能听到一点杂音了   电位器有问题吧

网友C:
5532有27V电压肯定不正常,电源28V经过一个MOS稳压出17V,5532是只有17V才正常。
这个我有图纸,不过在老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声音调到60,只能听到一点杂音了   电位器有问题吧

你有没有修过个功放,这个是用编码器调音量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功放外围;功放供电,一般功放管坏

这个是用TDA7379芯片。

网友:
用直流档量一下全桥整流后的电压(大电容两端)18V左右 正常;用镊子金属部分间隔接触TDA7379第4pin跟12pin听左右喇叭是否有较大的沙沙声;前提是供电正常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C:
5532有27V电压肯定不正常,电源28V经过一个MOS稳压出17V,5532是只有17V才正常。
这个我有图纸,不过在老家 ...

可以发分图纸给我看看吗?

网友:
修好了吗?我遇到过最大那个电容旁边的一个色环电阻坏(就在你图片大电容右上方有两个色环电阻一个是10K另外一个12K),12K的那个测试无穷大。你看看你的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