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牌子的平板

楼主(2016-04-06):
谁认识这个牌子的平板 现在是系统锁了  键盘和触摸屏也用不了  求怎么搞

网友:
拆开看版号,找系统。

网友A:
你肯定不是搞这个的,你应该百度一下 win8系统怎么解图形密码,win8系统的平板都有后门的,进去清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是搞这个的,你应该百度一下 win8系统怎么解图形密码,win8系统的平板都有后门的,进去清除掉就可 ...

是啊客户的 不要了  可是平板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连接电脑没有反应  开机就到输入什么东西的那个地方接上键盘也输入不了触摸屏也点不了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是搞这个的,你应该百度一下 win8系统怎么解图形密码,win8系统的平板都有后门的,进去清除掉就可 ...

现在就开机就到这个画面

按什么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应该事被锁了  应该是哪个山寨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事被锁了  应该是哪个山寨产品

应该是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是搞这个的,你应该百度一下 win8系统怎么解图形密码,win8系统的平板都有后门的,进去清除掉就可 ...

开机按住开机键跟音量的+或-进入模式,具体看什么机型,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