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图解

楼主(2016-04-06):
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图解

  玩家国度,相信各位小伙伴都不会陌生,作为华硕旗下高端游戏本品牌,rog GX700V是首款加入冷散热模块的笔记本,第一款永远最容易为众人所铭记。水冷扩展坞的配备以及带来的性能方面的提升,将ROG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是如何拆机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过程,来满足大家的求知欲吧!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

  笔记本部分才是主角,rog GX700V支持超频的Intel Core i7-6820HK处理器,桌面级NVIDIA GTX980独立显卡,在笔记本中都鲜有敌手。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

  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方法/步骤:

  一、拆解笔记本部分。

  1、拆机从背面开始,首先拆掉rog GX700V隐藏在胶塞下面的螺丝。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3

  2、打开保护转轴的金属条,拆下红框标出的两颗螺丝。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4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5

  3、打开机身后盖,可以看到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的红色的主板。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6

  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机身内部的水冷通道,从设计位置来看,主要是为了显卡部分散热的。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7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8

  4、首先取下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的电源,避免短路意外的发生。电池采用锂离子电池组。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9

  5、先拆下主板上的SSD、内存和网卡芯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0

  6、rog GX700V的内存采用的是宇瞻DDR4内存,单条16GB,共32GB.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1

  7、rog GX700V内部采用的三星512GB SSD,有两条,另一条在主板的背面。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2

  8、拆下无线网卡上的一颗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它取下。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3

  无线网卡正面、背面图特写。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4

网友:

  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方法/步骤:

  一、拆解笔记本部分。

  9、接下来我们要拆下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的散热部分。

  rog GX700V采用双风扇设计,首先拆下这两个风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5

  然后拧掉上面的固定螺丝,拆下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散热铜管。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6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7

  10、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的主板。

  红色:Intel Core i7-6820HK处理器,主频2.70GHz。

  绿色:NVIDIA GeForce GTX 980独立显卡。

  蓝色:8GB GDDR5显存。

  黄色:南桥芯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8

  蓝色:NS892415A网络变压器。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19

  蓝色:瑞昱声卡芯片。

  黄色:ESS的音频解码芯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0

  蓝色:ITE的IT8995E芯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1

  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解完后主要部件全家福。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2

  红色:LED状态指示灯模块。

  蓝色:电源开关控制模块。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3

  二、接下来拆解玩家国度ROG GX700V的水冷模块。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4

  1、拧下水冷坞上面的的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的将后盖打开,只是螺丝比较多。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5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6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7

  2、篮圈标识的两个装置就是整个水冷坞的进出“水”部分。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8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29

  3、水冷坞的散热风扇。

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 图30

  通过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我们不难看出,做为一款游戏本产品,不仅配有水冷坞的散热设备,内部双SSD硬盘设计,更适合玩家朋友们玩大型的PC游戏,有一利必有一弊,这脑袋里有“水”的大家伙便携性比较差,但降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是华硕玩家国度rog GX700V拆机的方法步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看着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A:
我去 多少钱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 多少钱一台

得1万以上吧 打游戏用的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啊?样子看起来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1万以上吧 打游戏用的

rog GX700V  参考价格:¥20600
显卡很牛,电池不知能用多久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