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灰屏问题

楼主(2016-04-06):
这机器开机有时候没有字出来,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大问题都是灰屏,此机通病是显存,原来我把靠近风扇4个显存吹了一次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故障,今天把UV5这个显存换后,每次开机都正常有字,但进系统后有个问题,就是正常关机后,再开,出现LOGO后,进系统就灰屏,再强行关机再开就正常,或者进系统后点重启进系统也正常  ,真晕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么怪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4-9 13:05):
此机已经解决,偶尔灰屏有时候进不了系统也是那个显存问题 这个要换掉才解决  ,至于后面进系统正常关机再开出LOGO后,就灰屏,后装一个WIN7 系统就解决了,最后还发现客户的普通硬盘也是坏的

网友:
加焊显存,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说显存是这机器通病,但我却也没遇到过

网友A:
遇到一个 开机很慢 然后亮了 也是灰屏 没字   还没有解决   修过显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有时正常       有时开机   灰屏   加焊现存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系统问题我见过好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 开机很慢 然后亮了 也是灰屏 没字   还没有解决   修过显存

楼主   你修好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完美解决了

网友:
显存问题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