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e-i7d3 bios,版号6-71-W3S50-D02A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4-06):
本人亲测,此笔记本上电1.4不显示,有时掉电。维修数次无果,终于过年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此BIOS刷过即好,好的东西就要大家分享,需要的可以带走哦
笔记本型号:神舟战神k660e-i7d
版号:6-71-W3S50-D02

网友:
对了,刷U34的那个哦

网友:
不错。下载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2016-05-16):
运气真好,遇到不通电的 ,刷BIOS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今天来了一个,下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的开机0.18,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已经下载,等会来回复检测结果

网友(2016-06-23):
不知道我的是不是BIOS问题 。裸板可以亮。但是经常掉电

网友:
我这有个 南桥坏的 换了一个 上电到0.28A不动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有 EC 的 BIOS 没

网友(2016-07-27):
我的是上到0.06 不知道啥问题 正在找图纸

网友:
不充电会不会是bios问题啊,充电电路电压为00

网友:
时显时不显  刷BIOS 还是一样

网友(2016-09-13):
我的也掉电  时亮时不亮 能刷好吗?

网友:
下载了 里面就一个四兆的 楼主有没有两兆的分享一下

网友(2016-10-17):
这个机器版号一样,机器型号不一样,可以通刷吗

网友:
有人试过 好用吗

网友:
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开机掉电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6楼的 同样问题好了吗?

网友(2017-09-21):
我也遇到了着机子,装系统好好的,第一次都整长进系统,重启或关了第二次开机,就进不去系统了不只什么,不只什么原因

网友(2018-03-04):
我有个现在是不触发,有5v,3.3v是1.60v,不触发,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1.2v左右,下一个试试好不好使

网友(2018-11-22):
搜藏搜藏以后用。搜藏搜藏以后用。

网友(2021-05-19):
是战神LOGO还是蓝天LOGO?

网友(2021-12-07):
蓝天LOGO   亮的狠慢

网友(2023-01-28):
我是开机之后,如果有负载就不掉电,待机就直接掉电。感觉像是待机供电有问题(纯小白,不会维修),打算根据点位,试找找我的待机电源

网友(2024-11-23):
开机秒关机  刷了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