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40 板号JAL50 LA-4103P 不上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06):
有待机,待机正常,测量EC电压+3VL_EC#=3.3,+EC_AVCC#=3.3,+3V#=3.3L正常,测量LID_SW#=3.3,ECRST#=3.3,XCLK1=1.7,XCLK0=0.4,
PWRBTN_OUT#有3.3,无跳变。开关处可以测到跳变。就是按开关无反应!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求大神看看,我还有那些条件没测,下一步思路是什么

网友A:
测EC的PWRBTN脚有无高低高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EC的PWRBTN脚有无高低高跳变

PWRBTN_OUT#  这个信号就是EC发给南桥的,只有电压没有跳变。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BIOS可以量到电压

网友C:
COMS电池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S电池看了没有

COMS电池拔了,量了有电

网友D:
查查检测信号acin 正常的话量量晶振看是否有波  不行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检测信号acin 正常的话量量晶振看是否有波  不行加焊桥试试

AC_IN处为高电平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_OUT#  这个信号就是EC发给南桥的,只有电压没有跳变。

查ON/OFF#有无跳变 如果有可更换EC一试

网友:
问题出在适配器检测信号这里,量了没有,去找师傅,被骂了,原来是我拿错了电源头,HP有专用头!!我勒个去。。。。。。。。。

网友E:
好吧,我这有个有时候开机,开机4秒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这有个有时候开机,开机4秒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查EC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没记错的话惠普关于适配器检测的信号都有3个呢,都得查查吧

网友:
查EC触发条件RTC

网友:
写一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原装适配器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