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1.1

楼主(2016-04-06):
这是英特尔的主板。这板子没有VCORE,VTT之前的电压包括VTT都是正常的,这板子我没有图纸,有没有同行有图纸的帮忙传一下,谢谢了,如果有同行修过这问题的,也帮忙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806-1-1.html楼主看下这个能不能参照。
另外楼主查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等,也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见过好都高手见没有VORE都是直接奔向管理芯片的EN 然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