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 不开机 修复

楼主(2016-04-06):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A600 机器不触发! 本以为是开关坏了报价拆机!拆开后测量开关正常 !清COMS电池后还是不行 !仔细发现ISL6227 被人焊过!找图纸发现此芯片是产生5v和1。8V就找了一个先换上换后待机显示0.15这样的待机只能说明要么芯片是坏的要么后记有短路先测量电感L2 组织320多 正常测量L1是组织只有18欧 看来是1.8V出问题了 !找1.8v都是给那些芯片供电!逐一排查发现U30在通电一会后芯片发热!上图!
1脚是1.8v供电测量发现组织很低拆掉后测量还是不行待机还是很高!据需追查!终于在追到U21是发现新大陆了哈哈!上图
拆掉U21待机恢复正常0.08提示U21是ALP5912手头没有用G9731代换成功!

加CPU内存电流刷刷的OK

记得给加分啊  !!!!!
海尔 A600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要是楼主能把图纸一起共享出来就更好了,加分加分

网友B:
  先加个分,  貌似小芯片不好找,楼主怎么找的,那个U21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个分,  貌似小芯片不好找,楼主怎么找的,那个U21是什么作用?

U21也是产生电压的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要是楼主能把图纸一起共享出来就更好了,加分加分

一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图纸已经传上去了

网友C:
海尔的待机设计还是有特色的

网友D:
看到海尔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海尔就头疼

海尔 神州的机器设计差不多 坏了很麻烦主要一些配件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尔的待机设计还是有特色的

是的 设计和别的不一样 很烦人

网友:
恩  因为不用  没有图纸不了解结构就不好修

网友E:
现在修电脑,还是离不开图纸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

网友F:
修的思路好。alp5912用的很多。电压转换的芯片。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电脑,还是离不开图纸啊,

有图纸修起来比较快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思路好。alp5912用的很多。电压转换的芯片。很不错

这个型号的芯片不常用所以能找到代换的不容易啊 还是卖芯片告诉说能代换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加分

网友:
你这帖子好水

网友:
怎么水了 好心分享给大家 对你没有帮助 不代表对别人没有帮助 及时都没有帮助那对论坛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    顶分

感谢回复!共同进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网友:
刚开始就不应该报开关坏了

网友:
怎么回事呀今天回贴不了。。

网友H:
这种能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这个芯片真心不好找,我上次也是花了8块钱 买的

网友:
高手啊,来学习了

网友I:
这种老机器很多供电都不是用的PWM方式

网友:
那是5v转1.8v吧

网友J:
海尔 的还能找到图纸。。我们这边 好多年都没看到过海尔这个牌子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种能用烧鸡大法吗

这个不是大短,最好不用烧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是大短,最好不用烧机法。

不能用的 因为电压高了就把相连的别的元件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错,思路挺好,加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海尔 的还能找到图纸。。我们这边 好多年都没看到过海尔这个牌子了

不是大城市这样的机器还是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老机器很多供电都不是用的PWM方式

对的为了节约成本!就用廉价的MOS管了

网友:
海尔的待机设计比较奇葩1.8V 和5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