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办法

楼主(2016-04-06):
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办法

  蓄电池是汽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分为传统的铅酸蓄电池和免维护型蓄电池。一般车越新电池越省、因为马达好用省电池、发电机好用,汽车蓄电池能充分的充电、车旧了以后、尤其是那两个大件马达发电机更换以后,由于市场上这两种产品的原厂货和翻新货差价巨大、所以车主很容易不换原厂配件、之后汽车蓄电池就比较容易坏了。汽车蓄电池的外部故障,有壳体或盖子出现裂纹、封口胶干裂、极桩松动或腐蚀等;内部故障有极板硫化、活性物质脱落、极板短路、自行放电、极板拱曲等。 下面简单分析汽车蓄电池几种常见的故障的原因以及排除方法。

汽车蓄电池

  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汽车蓄电池极板硫化
  汽车蓄电池长期处于放电状态或者充电不足状态下,会在极 板上逐渐生成一 层白色的粗晶粒的硫酸铅,正常充电时,不能转化为Pbo2 和Pb,称为硫酸铅硬化,简称硫化。这种粗晶粒的硫酸铅,堵塞极板孔隙,使电解液渗入困难,容量降低,且硫化层导电性差,内阻显著增大,起动性能和充电性能下降。

  汽车蓄电池硫化主要表现:

  极板上有白色的霜状物;汽车蓄电池容量明显下降;用高率放电叉检查时,单格电压明显降低;充电时单格电压迅速升高到2.8V左右,但电解液密度上升不明显,且过早出现沸腾现象。

  硫化的原因主要是:

  ① 充电不足的蓄电池长期放置时,当温度升高时,极板上一部分硫酸铅溶于 电解液中;在温度下降时,溶解度随之减小,部分硫酸铅再结晶成粗大颗粒的硫酸铅附在极板上,使之硫化。

  ② 电池内液面过低,极板上部与空气接触而氧化(主要是负 极板 )。 在汽车行驶过程中,由于电解液上下波动与极板氧化部分接触,也会生成粗晶粒的硫酸铅,使极板上部硫化。

  ③ 电解液密度过大或不纯,气温变化大都能使极板硫化。补救办法:当硫化不严重时,可采用去硫充电法进行充电。当硫化严重时,应予以报废。

  实践表明,用快速充电机充电,对于消除硫化有显著效果。汽车蓄电池产生不可逆硫酸盐化时,应根据其程度的轻重进行修复。

  2、自行放电
  充足电的汽车蓄电池,放置不用,会逐渐失去电量,这种现象,称为自行放电。 对于充足电的汽车蓄电池,如果每昼夜容量下降不大于2%,就是正常的自放电,超过2%就是有故障了。

  自行放电的原因主要有:

  ① 电解液不纯,杂质与极板之间以及沉附于极板上的不同杂质之间形成电位差,通过电解液产生局部放电。

  ② 电池溢出的电解液堆积在盖板上,使正负极桩形成通路。

  ③ 极板活性物质脱落,下部沉淀物过多使极板短路。

  ④ 汽车蓄电池长期放置不用,硫酸下沉,下部密度比上部大,极板上下部发生 电位差引起自行放电等。发生自放电故障后,应倒出电解液,取出极板组,抽出隔板,再用蒸馏水冲洗极板和隔板,然后重新组装,加入新的电解液重新充电。

  3、极板短路

  隔板损坏、极板拱曲变形或活性物质大量脱落都会造成极板短路。极板短路的外部特征是充电电压低,密度上升很慢,充电中气泡很少,而且用高率放 电叉测试时,单格电池电压很低或者为零。对于短路的汽车蓄电池必须拆开,查明原因并进行故障排除。

  故障的检查和处理:用万用表检测汽车蓄电池单格电压,短路电池报废。

  4、活性物质脱落

  活性物质脱落,主要是指正极板上Pbo2 的脱落,这是汽车蓄电池早期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充电中,如果正极板形成致密的Pbo2 层则不易 脱落。 而Pbo2 层是在PbSO4表面形成的,实验证明,致密的Pbo2层是在疏松的PbSO4表面上形成的。 所以Pbo2脱落的主要原因是放电而不是充电。

  实验证明,降低电解液密度,减小放电电流以及提高电解液温度,都有利于形成疏松的PbSO4层,因而有利于防止活性物质脱落。 反之,若采用高密度电解液,或者是低温大电流放电,都容易形成致密的PbSO4层,加速活性物质脱落。

  负极板上活性物质脱落的主要原因是大电流过充电,产生大量的氢气和氧气,当氢气从负极板的孔隙向外冲出时,会使活性物质脱落。

  故障的检查和处理:检测汽车蓄电池容量是否正常,容量不足予以报废。

  汽车行驶中的颠簸振动,也会加速活性物质的脱落。沉淀物少时,可以消除后继续使用,沉淀物多时,应更换新极板。

  以上是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的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一般开车的很少注意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