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TQ45ML L-IQ5的USB不能用!

楼主(2016-04-06):
刷过BIOS 量过电,PCI还有个外接USB都不能用,是桥有问题吗

网友A:
USB对地阻值看下多少 一般在500到700之间
要是等于零 那你自己看下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对地阻值看下多少 一般在500到700之间
要是等于零 那你自己看下桥吧

有呀,而且他还做不进系统去。 我觉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打USB数据线对地阻止 都要一样  正常 就是桥问题

网友:
PCI还有个外接USB都不能用,是PCI转USB的卡?USB不通用除了查供电对地值外,还有时钟给桥USB模块的时钟要正常,USB偏置电阻要正常,USB_OC#要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只有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