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15G2698-4驱动板mcu

楼主(2016-04-06):
求715G2698-4驱动板mcu。屏型号T215HVN01.0

网友:
这是屏的型号

网友:
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
AOC TCL 联想  华硕等,都有用这个板子,,,,所以应当有机器型号

网友:
我的是华硕VW221D屏是22寸的。 开机故障  显示LOGO后灰屏。用通用板点屏 屏好的。。。。

网友:
把对比度调高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