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G41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块主板插上电源后会自动触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触发后CPU风扇不会转?
第三个问题:箭头所指是不是电源针,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相同两条针会没反应的?

希望各位大神踊跃作答!

补充内容 (2016-4-8 09:29):
擦拭了一下CPU的接触片,可以启动正常进系统了,今天 又开机试一下,故障依旧,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板 一样的毛病

网友B:
第一 你自己会修主板 为什么要故意发帖上来问
第二 你知道问题为什么要发上来让别人回答,
第三 你是不是想看别人笑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 你自己会修主板 为什么要故意发帖上来问
第二 你知道问题为什么要发上来让别人回答,
第三 你是 ...

姐姐今天打字好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姐姐今天打字好标准

昨天晚上特意去买过一台新的联想YOGA 900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特意去买过一台新的联想YOGA 900来用

怪不得,今天一大早起来就感觉姐姐青春了不少

网友D:
风扇4针带温控,开机等CPU发热了才会转。下面两针才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姐姐今天打字好标准

姐姐又进步了   我们也要赶快努力加油  争取长江后浪推前浪    把姐姐拍在沙滩上

网友:
   你知道问题 还要问坛友,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个南桥容易坏

网友:
下面两根针才是开机针

网友:
第9针和第11针是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板 一样的毛病

有没有修好,给个思路!

网友E:
自动触发先不管,短接开机针,看看能关机吗?看你诊断卡,是没有跑吗,按不跑吗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动触发先不管,短接开机针,看看能关机吗?看你诊断卡,是没有跑吗,按不跑吗修。

短接开机针,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开机针,不能关机

先排除一下IO吧。

网友:
点开关针几秒 不能正常关机 就是绿线被拉低 这机器 南桥容易坏

网友F:
请问如何排除?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排除?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最简单的方法,用好的芯片代换。

网友:
是不是开机针,你要看你的有一脚3.3另外一脚接地,就是开机。

网友G:
风扇4线,当中有一线是温控~~只有有温度的时候才会转~~就像笔记本风扇一样,你跑FF先刷BIOS、试试,不行,测一下cpu电压~~正常的话,你换个CPU、

网友:
自动上电 先短接开关4s以上看看能否关机 如果可以关机 就别管自动上电了

网友:
我有两片这主板,原本都是好的,结果放置时间太长,现在都不跑码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联想这个机器插上电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至于为什么风扇不转你自己看着办
第二个问题,你箭头所指并不是开关针,而是复位针。
第三个问题,你发这么多图片意在多收入点下载分吧

网友:
干桥,跑线。

网友H:
第一:关于自动触发,很多板子在CMOS恢复出厂设置后通电会自动触发是正常的。还有一种自动触发是开机电路出问题引起的自动触发,前者自动触发能关机就算正常,后者自动触发是无法关机或者是自动触发四秒左右后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
第二:台式机电脑通触发后通电风扇就是会转的,不能转可能风扇插座氧化,或者风扇电路有问题。
第三:箭头所指的不是开机针,在开机针下方有明确的丝印标识开机针是9-11两根针。两排针下面一排是单数,上面一排是双数,下面左边为第一针,因为那针下面有一个三角箭头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4针带温控,开机等CPU发热了才会转。下面两针才是开机

台式机四针只是调整风扇转速快慢,不会停止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扇4线,当中有一线是温控~~只有有温度的时候才会转~~就像笔记本风扇一样,你跑FF先刷BIOS、试试,不行, ...

台式机与笔记本的风扇不一样,通电后就会一直转,四针的只是用来调整风扇转速的,不会停止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关于自动触发,很多板子在CMOS恢复出厂设置后通电会自动触发是正常的。还有一种自动触发是开机电路出 ...

感谢凤城版主的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擦拭了一下CPU的接触片,可以启动正常进系统了,今天 又开机试一下,故障依旧,什么原因呢?有这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