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31G花屏

楼主(2016-04-06):
如题,V5-531G,进系统后就花屏重影,这个是集成显卡的,加焊过南桥,跟CPU,都不行,找不到BIOS。只要把显卡驱动卸载就不花,只要是不装显卡去驱动就没事,只是分辨率上不去不好用,版号11309-4M   48.4TU05.04M 看图纸屏街口有两路分别进CPU跟南桥,,,是进系统后才花,

补充内容 (2016-5-1 12:15):
这个主板换了,屏也换了,换主板也是一样问题,不会是显卡问题啊,集成显卡的,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现象

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原来的分区是OS的,现在改成W7的分区了,客户说换个固态硬盘就这样了,我也换过硬盘也一样,BIOS刷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C:
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装个WIN8系统  驱动直接驱动精灵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装个WIN8系统  驱动直接驱动精灵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第一就想到了,也换了几个了,

网友C:
换主板是没有必要的。要不你直接裸板测试 不接其它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是没有必要的。要不你直接裸板测试 不接其它外设。

你这回复和我一样,不给力

网友:
我曾经给同一个客户换过三片这个主板 11309-4 集成显卡的 非说我主板有问题  进系统花屏 问他装过系统没有 答 装过了 好几个版本都试过了.实在没辙 我让他把硬盘带过来给我 重新给他安装个WIN8系统 问题搞定.怎么解释?有时候 维修是自己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D:
CPU换了吧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原来的分区是OS的,现在改成W7的分区了,客户说换个固态硬盘就这样了,我也换过硬盘也 ...

混到”铜牌维客“了,还在”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原来的分区是OS的,现在改成W7的分区了,客户说换个固态硬盘就这样了,我也换过硬盘也一样,BIOS刷了,“
OS=系统,难倒Windows7与OS还要分”公母“?换硬盘与花屏能有关系吗?
对不起,刚喝了”马尿“。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换了吧就可以了

换过CPU不过不显示,直接换主板了,这个主板不好换CPU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混到”铜牌维客“了,还在”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原来的分区是OS的,现在改成W7的分区了,客户说换个固态硬 ...

自学了几年,现在连苹果系统都没装过,也不会装,有点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原来的分区是OS的,现在改成W7的分区了,客户说换个固态硬盘就这样了,我也换过硬盘也 ...

我 后来定了个屏过来 换上好了   你换的屏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后来定了个屏过来 换上好了   你换的屏确定是好的吗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都是一样的问题,屏是全新的,现在机子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