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190EW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

楼主(2016-04-06):
AOC 190EW不定时关机,动电源板跟驱动板的链接线 自己会亮 连线 后用还是不定时关机。这个是什么问题?
不定时关机

网友:
是用一段时间黑屏吧
用一段关机应该事高压过热的问题
或者里面有个管子撒热 负载不起太久时间问题

网友:
修高压板,或者换个高压板,
不定时有时候按键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关机的时候,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
高压,灯管,基本都是这两

网友:
是关机,还是黑屏,黑屏后灯亮不亮,,如果直接关机不亮灯,可能是电源板故障,,如果灯还有反应,可能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