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 REV 1.01G

楼主(2016-04-06):
从主板上备份下来的,可以用,大家放心下载吧。

m4a77t si rev 1.01G.rar

网友A:
确定能用?是好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吗?

网友A:
我这片是档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是BIOS问题还是北桥/南桥问题?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依旧!看来楼主的BIOS是好的!(我这个故障可能不是BIOS问题-档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楼主的BIOS是好的!请放心下载!!!

网友:
故障是档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PCI A15脚和PCI-E A11脚/IDE第一脚的电压都会跳变!求解啊,各位大神!!!

网友:
BIOS旁边的822排阻换过!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故障是北桥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啊?谢谢啦!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能用?是好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吗?

是好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片是档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是BIOS问题还是北桥/南桥问题?求解啊,谢谢啦!!!

各个供电正常吗,内存的三大信号你查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

嗯!是好的!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个供电正常吗,内存的三大信号你查过了没有

原来是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北桥供电的问题

呵呵,所以要查各供电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放心吧,我都试过能用了才发上去的

网友(2020-11-09):
下来试试。我的主板网卡不能用。以前好的,刷了官网的BIOs网卡就不能用了

网友:
刚才刷新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