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lr

楼主(2016-04-06):
华硕进水机子 清洗过后客户用两天就会黑屏 自动关机  拿过来之后 果断拆机 楼板测试  楼板开机了一会 主板很烫 之后刷BIOS 刷了好一次  症状还是一样的 后来检查了 EC旁边一个芯片超烫  不知道这芯片是做什么的  谁知道的   求解

网友:
芯片上面写什么数字 EC旁边有8脚的基本都是EC的程序。。

网友:
看着不像是程序芯片,查看点位看看呀

网友:
应该是EC程序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黑屏关机,散热解决好

网友:
论坛有相关资料的

网友:
首先,发烫肯定跟BIOS无关,有短路,

网友:
查芯片手册。。在测对滴阻值,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那芯片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
EC 旁边的都是EPROM

网友:
应该后级有短路状态

网友:
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  还是不行 主板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