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烧冒烟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06):
联想B460烧冒烟维修一例客户拿来说不加电安开关没反应
拿来一试适配器电源灯直接灭看来是19v短路了好修
拆开以后傻眼了主板烧了
那就跟客户说吧烧了修修试试吧
在一个破板上看是个电容,那就刮吧  刮透了量还是短 ,心想是不是别处有问题  用3v烧一下试试看哪里还有短的
插上还是那个地方又冒烟了    估计可能完了   继续刮扩大了两圈量这不短了
插适配器3v5v都有    开关能开机    上u内存   电流看着像亮了外接能亮   装机完美亮机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海绵惹滴祸

网友:
烧这么大的洞,楼主你的图片好像发重复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编辑一下

网友:
是电容烧了吗? 看着像是电容

网友:
这款机器貌似很多烧焦板子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B460的,刮开,还是短路,冒烟了。直接丢了

网友:
这样修好能稳定吗,

网友:
烧这么大一个

网友:
运气不错,没有烧死到CPU,遇到几个都把CPU供电烧了CPU也挂了到头来白搞的。看到这机就不想搞。

网友:
不错  电容易碎 很容易短路的! 幸好有电感做保险用,不然板子就真的费了

网友:
主板少穿了,很少有修出来的

网友:
烧这么大地方,开了一个大洞,都能亮。不错。

网友:
还好板层里面没重要信号线。。烧这么厉害的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烧洞的,我从来没有挂好过

网友:
只能说楼主幸运啊!烧这样没少到别的东西!

网友:
只能是楼主幸运啊!烧这样没烧到别的地方

网友:
刮骨疗毒哇!面不改色,笑谈风声,渴引清酒,岂不痛快

网友:
那个黑洞是你刮出来的???这么溜

网友:
挖洞真心看运气

网友:
看得到问题算好修

网友:
真神奇,直接给联想厂家说下,以后别要这么多没用的板了,哈哈

网友:
看我挖的。。。

网友:
我表示有挖废过一块板子,哈哈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
看手就知道是老师傅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板层接地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修好要看运气

网友:
烧这么大一个洞 还没有烧到别的件  运气挺好

网友:
楼主好功夫 这都行 啊 见识了

网友:
待机芯片那 海绵惹的祸  通病 福利  哈哈

网友:
板层里面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B460也是个扯淡的机器

网友:
我一直在想,内部会不会有线被烧断

网友:
B460大短基本上都是待机芯片附近,可能这里比较潮湿。。。

网友:
没有烧坏CPU算不错了。

网友:
烧成这样都还能修复,楼主的细心胆大

网友:
这都可以,板子夹层没有线路吗?

网友:
刮骨疗毒大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也是烧穿了 但是我没那么幸运 飞了好多线

网友:
运气好 没在关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