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通病七彩虹CF-G6-MX-2.7

楼主(2016-04-06):
拿来开机不显示 擦擦内存 和U 还是不显示,这个板子没有PCI-E的插槽 不能看跑马 ,拔掉内存,不插内存的情况下, 能听到报警声,插上内存 什么反应都没,开始刷BIOS  刷了一个2.7的  还是不显示, 再刷个2.8的 反复断电重启 也是不显示, 还是刷回2.7  测了一下主板, 不出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  亮机后 就是 0.45V ,  既然不插内存报警 , 插内存 不报警声, 那证明过了内存 就查一下其他供电, 台式机修得少 只能盲人摸象了, 发现有个电压是0.8V  主板上怎么有0.8V 看看这个电压是进了U和桥的 那应该是总线电压, 那就是1.05V 怎么电压偏低,这个电压用U9 的管子 1.5V转1.05V 实测0.8V , 先换旁边的控制芯片Q35 型号AS358M,正好有个技嘉的H61料板上用这个芯片 换上开机测试 电压 1.05V , 机器亮了 估计是通病 希望给你们带来帮助!

网友:
你换的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哦,桥供电 还是 VCCSA的哈???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主板上 就找到一个1.05 一个1.8  一个1.5V   就这么多 还有就是CPU的  这个电压就是1.5转1.05V   不是VTT总线吗?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A:
VCCSA的电压就是0.9V左右,表不一样测到0.8也是正常啊。插内存不报警,不插内存报警,在不能看代码的情况下就不能绝对的说明内存过了。内存的SM总线不正常就会出现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档内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的电压就是0.9V左右,表不一样测到0.8也是正常啊。插内存不报警,不插内存报警,在不能看代码的情况下 ...

电压在0.8V的时候 也有亮过机 , 亮机的几率少, 亮机后 死机 或者进BIOS后 时间都修改不了 不正常! 电压1.05V 之后 整个机器 都正常了  !

网友:
返修了 1.05V 现在 变成0.4V  看来是这块不稳定吧  客户换板子了 我把这个板子 留下来慢慢研究了!

网友:
这情况我也碰到了

网友:
Q35的8脚电容漏电 导致的 板子修好了 留着自己用吧!

网友:
搞好了Q35的8脚电容漏电导致的 换了就好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2016-05-18):
谢谢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运气台好了吧

网友:
进来学习了

风神一笑 -3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有块电压都正常

网友:
1.5转1.05,1.05转0.85

网友:
中奖一样的。 358坏本来就少   输出电压只低一丁点   更难了

网友:
原来跑马跑内存不够也会电压不够过不了

网友(2017-08-06):
hao dfffffffffffffffffw3r324rwerwerwerwe

网友:
我的也是跑不过内存,刷了程序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样的问题,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