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ver 2.1不触发

楼主(2016-04-06):
65脚3VSB 3.3V 76脚PWSIN# 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77脚也有  78脚S3# 0V不正常  79脚PSON# 5V 81脚 RSMRST 也有3.3V高电平  不知还差那个没对 这个IO有没什么体眠电路的 32.768晶振也有波形 跳冒也有3。几V电压 看看那位师傅对这个IO熟悉讲解下谢谢

网友:
压一下南桥,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IO试试

网友B:
待机下测量bios 8脚是否有供电  有供电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这是有V星专用芯片的 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下测量bios 8脚是否有供电  有供电刷个bios试试

BIOS i没有供电呢那这样就不关这个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IO试试

那我网购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换个IO试试

那我网购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V星专用芯片的 查下

能说明白点么 那个····

网友:
RSMRST 有3.3V你要确认这个3.3V到桥了没有,如果到桥了,就查下桥需要的待机电压,桥的RTC电路,其他的也没别的了

网友:
不敢用此法啊,因为1.5V和1.05V相差太多了,烧了南桥我不会植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网够了个IO回来更换触发亮机

网友:
电路图看的眼晕

网友:
还有5大 供电 你不知道?

网友:
SLP S3低就不对————南桥置高S3  前提是收到IO跳变——,和南桥供电时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