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楼主(2016-04-06):
问一下大虾们,台式机主板的3/5/12v对地阻值的范围是多少啊啊?谢谢

网友:
3V一般是在70--250
5V一般是在450---600
12V一般是在550左右
这个不确定,板子不同范围不一样

网友:
3 5V都是100以上 12V要300左右吧

网友:
有的G31 或者更新的3V要低一点 100以下也是正常 但不低于50

网友:
不同芯片组,值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没法给你个准确的参考,我曾经量到过有板3V值只有二十几的也是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