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68S3+不触发简单维修(附BIOS)

楼主(2016-04-06):
今天客户送来一片映泰 N68S3+,故障为不触发。该板为AMD架构NF的单桥。接电源开搞
VDDIO_33_S正常3.3V

量VDDIO_11_S正常1.2V

量触发针脚正常3.3V

量BAT电压无

换上新电池,电池电压正常,量VBAT复合二极管输出电压为0

拆电池量复合二极管已断路,用二板管档量输出端对地短路了

仔细检看IO的69脚VBAT脚有腐蚀痕迹

用洗板水清洗后,加焊锡加焊后对地阻值正常。换复合二极管后IO 69脚电压正常3.0V正常,接上电源开机正常跑码

附该板BIOS

网友:
附不上BIOS,怪了~

网友A:
   点开高级模式,发附件的方式,就能发上BIOS了。

网友:
直接文件是不能传的,打包压缩了才能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开高级模式,发附件的方式,就能发上BIOS了。

他能传上来图片,就是用的高级模式。估计他是直接传BIOS文件,我叫他压缩打包传上来。

网友:
补上BIOS!! 映泰N68S3

网友:
不错的案例  从容淡定的维修  。思路清晰 。

网友:
BAT是什么???

网友:
纽扣电池battery简称

网友:
zhe gei li a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我遇到1片也是不触发的SLP_S3#为0V,不跳变,怀疑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B:
是IO脚位虚焊还是电池旁的二极管坏????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的,思路错了就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LZ细心,这种板没图纸比较难修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B:
是IO脚位虚焊还是电池旁的二极管坏????

电池座旁边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