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0 BIOS密码解密

楼主(2016-04-06):
手上一台E40有BIOS密码要求破解;随即拆机刷BIOS,结果刷了EC-BIOS后开机进BIOS还是有一把锁,但是直接按回车键能进BIOS界面了,进去后出现一个红字的报错提示,意思应该是BIOS是锁定状态,然后确定后可以浏览BIOS设置,但是完全不能设置,连时间都不能设置,F9按了没反应就是不能恢复默认,意思就是只能给你看看。
然后发现不对正好手上还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就把它们的BIOS芯片互换了,EC旁边的和PCH旁边的都换了,结果现象一模一样。
  这下就没辙了,是不是要换EC和PCH啊,希望有经验的老师指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6-4-8 10:46):
最后换了CPU后面一个小码片就好了!

网友:
这机好像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有个密码芯片 清空 或者换个就好了

网友:
刷密码芯片

网友:
对,这个机子有密码芯片啊

网友:
这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很小的八角芯片。

网友(2016-05-17):
没刷个麻片 明天试试

网友:
密码芯片啊,学习了我也修到过一台,也试试

网友:
BIOS不要谁便换,会报错的

网友:
直接换密码芯片就可以吗?不用刷BIOS吧

网友:
具体哪个芯片啊

网友:
芯片可以刷吗

网友A(2017-10-06):
这个反馈电阻平时维修确实很少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馈电阻平时维修确实很少注意。。。。。。。。。。。。。。。。。。。。。。。。。。。。。。。。。。 ...

这是什么跟什么啊,楼主貌似没讲什么反馈电阻吧

网友:
说的也是,很久没有碰到要解主板密码的机器了,以前自已刚出来时还碰上几台IBM的要换码片。

网友:
THINKPAD的机子都是有独立的密码芯片的,这个解密都要多报点钱

网友:
楼主应该分享一下具体是哪个芯片,周围是什么电路之类的,好供我们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