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不触发,待机5V变2.2V

楼主(2016-04-06):
品牌:华硕X450VC
板号:X450CC rev:2.0

故障:不触发,待机0.02,待机3.3V正常,5V变成2.2V,开关3.3正常,触发无反应。更换过IO ,也更换过UP1589Q,刷过BIOS,都不能解决问题。5V电容也换过了。都不能解决问题。基地有案例,有的说是刷BIOS好的,有的说是换待机芯片好的,好像是通病,但都没有解决,有谁解决过的?

网友:
bios你刷了没。,

网友:
查一下IO信号

网友A:
通病,可以解决的。我修了2天时间才修好

网友:
查一下5V的自举有没有

网友:
自举,和反馈,,,

网友:
温控  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有通病,你可以查一下待机芯片的5V线性外围电路

网友C:
论坛多人遇到此案例,估计是通病。
在5V电感处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查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AC_IN_OC#能否正常。

网友:
                      刚好手头就有一台

网友:
查io。。。。查转换。。。。

网友:
bios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 我修过,但是修哪里忘记了。毛病和你一样,早知道把它写下来了

网友:
自举查查啊  断开后级排除下

网友:
先看bios 再io 南桥 5v滤波电容5V电路

网友:
测下5V的开启信号多少,还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可以解决的。我修了2天时间才修好

怎么修好的?分享下啊。。该做的我都做了。。实在是难搞

网友D:
我手里的跟楼主一样5V 变成2.2V   刷了BIOS 5V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493-1-1.html

网友D:
楼主BIOS 是不是没刷对  你试试我发给你这个  我的跟楼主故障一样 5V 边2.2V  刷了就好了

网友:
资料很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有通病,你可以查一下待机芯片的5V线性外围电路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也是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多人遇到此案例,估计是通病。
在5V电感处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查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AC_IN_OC#能 ...

ac_in_oc#正常应该为多少钱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的跟楼主一样5V 变成2.2V   刷了BIOS 5V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493-1-1.html

你的BIOS刷了。也没有用。。看来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BIOS 是不是没刷对  你试试我发给你这个  我的跟楼主故障一样 5V 边2.2V  刷了就好了

你的bios刷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_in_oc#正常应该为多少钱算正常?

  为低电平  0V

网友:
兄弟 这机器待机是没有3V的   待机只有5V  我修了好多台这种故障 都是刷BIOS好的    你是不是没刷对还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bios刷了。一样的问题。。

主板发给我,修好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发给我,修好100元。

这个可以有,你哪里的?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本屏不显 外接能显示的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版号X450CC的机器,待机有5V,无3.3V,不触发,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了网上下的一个bios资料上去,待机5V变成了2.2V,有了3.3v,肯定还是不触发,我再把原来的bios芯片换回去,待机变回了原来的5V,无3.3V,居然能触发亮机了,看来还是BIOS问题,触发后才出3.3V的。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06.仅供参考

网友:
价格5V电压到5V后极烧一下试试啊

网友(2016-05-07):
我也正好有这么一个   不过没有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多人遇到此案例,估计是通病。
在5V电感处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查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AC_IN_OC#能 ...

一般是3,.3

网友:
没图纸吧,不好弄

网友:
这种故障搞了好多台了 都是BIOS   你BIOS刷的不对 或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好了吗  亲 。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样的故障 饶了半天   待机是只有5V 没3V 故障是BIOS一脚到IO断线  触发之后才出3V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发了个帖子,你看下在。

网友:
查反馈试试

网友:
2.2v不一定是pwm输出,有可能是感生电压。还是查pwm的条件吧

网友:
查自举段 或有没有被其他给拉低

网友:
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
没多换几个BIOS吗

网友F(2016-06-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求助

没解决。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解决。退给客户了

找到了问题是BIOS通往EC短线了。

网友:
开启有问题吧

网友:
上面的bios 是什么,他的是x450vb    你们发的是x450vc

网友:
也修这个问题了。。。

网友:
修好的朋友分享一下呗

网友:
华硕似乎都喜欢822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拆掉BIOS  3 5V就出来了

网友:
我去  一模一样的现象,我的是以前进过水,修好了,这次返修的,这个此现象了?楼主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BIOS刷过 不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2016-07-25):
早上遇到了一台
3.3V正常,5V只有1.6V,无法触发
刷BIOS一样,
检查后确定是bios线路,进水断线
飞线后,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BIOS到EC的线路断线了。。修好过几台了
jgwx
确实 修过几个
详情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BIOS到EC的线路断线了。。修好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通病了,BIOS到EC的线路断线了。。修好过几台了
确实 修过几个

网友:
头大啊,也是这个故障,等高手解决。

网友(2016-08-24):
我的一样 但刷了bios以后能开机一下 拔了电 从开 就又不行了 论坛上说 是bios的6脚断线了 但我飞线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2.2V不要管他,你就看看5V的开启信号正不正常,条件都不正常你一天到晚换芯片有什么用。bios正不正常你测一下GPIO引脚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