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pad L421 GC9F Ver:D不触发

楼主(2016-04-08):
整机型号:Thankpad L421 板号:GC9F   Ver:D
故障:不触发

分析过程:
      1、接机,插电又瞬间0.02A。按开机键没反应。可以确认电源接口到主板肯定没问题,故障出在主板上.不多说,拆出主板。
      2、因为thinkpad的板子不插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所以先拔掉cmos电池。拆掉CMOS电池后现象依旧,可以排除电源开关  按钮等有问题。
      3、量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和主要转接电压,没有发现短路。
      4、接下来只能找图纸慢慢量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7929-1-1.html,这个图纸不确定是对的,不过除了屏接口,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姑且借用。
      5、首先量待机电压5V_VL正常、5VPCU、3VPCU无电压。确认故障就在待机上了。查待机工作条件都正常。该请出我的DS1102E了。
      6、先测5VPCU 如图:5VPCU正常后掉电

       7、再测3VPCU如图:3VPCU没有电压,问题出在3VPCU这了。

      8、分别测3VPCU的上下管的删级如图:

      9、更换谐振电容吧。如图:有两个电容并联共同作用,全部取掉,找个330换上。

       10、当当。。。。。。当   0.18    0.35    0.54....果断断电 接屏开机。OK
总结:中间有个小插曲,换完330后点流并没有上电,量了半天也没结果。然后就放一边了,结果过一会儿再试的时候又好了。估计是刚换完温度有点高的原因。或者哪位同仁遇到过,解释一下

补充内容 (2016-4-9 10:18):
更换rt8206  ok  测机中

 会员8162382元2022-11-20 09:56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看得看得结果滤波不良,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技术不错,看得看得结果滤波不良,给你加分了。

刚刚开始用,谢谢坛友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开始用,谢谢坛友鼓励

没事,你没事来看我的帖子,随便加分都行,我没有示波器,遇到类似故障我就直接换滤波电容。

网友C:
示波器 是双通的 你为嘛就用一个一个呢  对比使用更加明显呢 还有最后面三张图 分别测的什么

网友D:
示波器维修就直观

那个不能称是谐振电容  滤波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维修就直观

那个不能称是谐振电容  滤波作用

非也非也  与电感串联起来的电容可以称为 谐振电容

网友:
示波器估计跟我差不多,还需要练习抓出来的波波不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也非也  与电感串联起来的电容可以称为 谐振电容

我也是只知道称为滤波,神仙又给我上了一课,神仙好人。

网友B:
机子故障有出现,但我怎么不能回复各位版主的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故障有出现,但我怎么不能回复各位版主的留言

楼主你这个回复 有点不行啊 要不要帮你删了一个 嘿嘿 我这边显示什么快速回复

网友:
不错 有波波就是这么6

网友:
楼主示波器技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 是双通的 你为嘛就用一个一个呢  对比使用更加明显呢 还有最后面三张图 分别测的什么

倒数第三张图是量的3vpcu,没有任何波形,说明没有产生电压,倒数第二第三是3vpcu的上管下官的删级信号。都有,。一个一个量是因为没有接线,一只手拿测试笔,一只手插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 是双通的 你为嘛就用一个一个呢  对比使用更加明显呢 还有最后面三张图 分别测的什么

正好装起来后,机子又不触发了。给补个图,顺便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好装起来后,机子又不触发了。给补个图,顺便帮忙分析一下。

不触发好啊 查条件嘛  一个一个来

网友:
机子装完,测量会儿后,有不触发了新测的图如下,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1通道是3vpcu   2通道是5vpcu,又换了330,抓取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好啊 查条件嘛  一个一个来

图形如置顶回复,还是3vpcu的问题 ,难道是330有点大?原来是100  220的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形如置顶回复,还是3vpcu的问题 ,难道是330有点大?原来是100  220的并联

不像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 测以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像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 测以下电压

电压现在2v出头就开始掉电

网友:
查后续供电 电感电压有没有出来 掉电可以用示波器测

网友E:
看大家分都加完了    又来个 这板没修好还是那样   你是赵本山派来的吗

网友:
次级电压,有短路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都可以讲的这么有理论性出来,厉害,示波器玩的很好哦

网友F:
楼主太激动了,没稳定就发帖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大家分都加完了    又来个 这板没修好还是那样   你是赵本山派来的吗

都测了一上午的,确实好了,你有何高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激动了,没稳定就发帖出来啦

测一上午没问题  才发的,   阁下有什么高见  指导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一上午没问题  才发的,   阁下有什么高见  指导一下

3V幅值不够引起掉电,查BOOT阻容,打上管G极升压幅值能否达到24V左右。都正常查反馈。

网友G:
这没有波,修得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V幅值不够引起掉电,查BOOT阻容,打上管G极升压幅值能否达到24V左右。都正常查反馈。

正解,明天早上在看一下。下午忙没顾上看了

网友:
估计为升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更换rt8206  ok   测机中

网友H:
遇到过 5v有波 但是马上掉 3v没波 换了5v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 5v有波 但是马上掉 3v没波 换了5v滤波电容好了

已修复,第二次换芯片

网友I:
3VPU超压了!升到了4.5V然后保护!
还有那叫滤波,不是谐振!

网友:
我就是说麻。那本就不是谐振电容。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   怎么后面你又说没有修好

网友K:
330哪个330上图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没有波,修得就难了。

排除法慢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3VPU超压了!升到了4.5V然后保护!
还有那叫滤波,不是谐振!

谢谢指点,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感和电容对地串联,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   怎么后面你又说没有修好

修好了  测量一上午  又不开了  拆开又换了个芯片  到现在稳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330哪个330上图啊楼主

就是吧100 和220  取掉后 装了个330,没别要拍图吧  没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K:
330哪个330上图啊楼主

就是第一张图,下面电感旁和哪个圆的电容

网友L:
开启电压有没有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启电压有没有检测一下

全正常才量的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I:
3VPU超压了!升到了4.5V然后保护!
还有那叫滤波,不是谐振!

3VPCU从哪里看超压了啊,我看是根本没达到才对啊,他用500MV为单位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 是双通的 你为嘛就用一个一个呢  对比使用更加明显呢 还有最后面三张图 分别测的什么

+1     我感觉双通会更加快捷方便。

网友N:
前天修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有VL了,我都没去测波形,直接更换的滤波电容,5V3V的三个电容都换了,大部分都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天修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有VL了,我都没去测波形,直接更换的滤波电容,5V3V的三个电容都换了,大部分都是 ...

经验很重要

网友H: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M:
+1     我感觉双通会更加快捷方便。

不想再接根线,当时点两下的事,不然还得动洛铁

网友:
一般有开启没电压就可以查查阻值 后级 芯片条件 换电容 换芯片

网友:
怀疑之前就是芯片不正常,  你在换滤波的时候 加焊到芯片 就亮了一会机

网友:
不学习维修,学习你的思路

网友:
佩服的机不行啊

网友O:
看楼主说装起机器后又 不触发了。。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楼主说装起机器后又 不触发了。。现在搞好了吗??

好了
,看补充内容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新人求罩 -1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温度过高其保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也非也  与电感串联起来的电容可以称为 谐振电容

头一回听说这也可以叫   谐振

网友:
谐振电容,楼主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果然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机基本上都是秒杀的高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用示波器用得熟练

网友:
感觉有示波器的就是吊呀

网友:
同时掉点   再对比  3VPCU与EN 谁掉

网友:
示波器修这种好,能看电压跳变

网友:
容我赚点积分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高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示波器测试波形比较直观!看来下次要买个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