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06):
机型:A1466   12年款
故障:开机不显示
接到机子客户说开机屏幕不显示,能听到开声音。自己开机测试手机电筒照了下能看到里面文字显示看来是暗屏。打开后盖量了下屏接口PPVOUT_SW_LCDBKLT信号线上电容C9799只有8V左右电压不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是24V左右。看来背光升压电路坏了,拆下主板看了下U9701芯片周围有腐蚀痕迹看来是进过液的。风枪380取下芯片焊盘上明显一团腐蚀掉了,处理后看了下芯片引脚也坏掉几个只有更换了,找了个料板拆下来,植锡后装上芯片,最后量了下供电和输出两路阻值没短路,提醒下测量这步平时要养成习惯,拆这前量下换芯片后量下做下对比,明显短路的重装不然上电可能故障扩大化,本来这种小芯片BGA封装的安装比较考验手工。上电开机背光升压修复亮屏,实测电压为24.6V左右。

网友A:
二图 迅维南京分公司?》

楼主是迅维的技术?

网友:
最后量了下供电和输出两路阻值没短路,这个最重要,以几次换了就通电,吃了不少苦。小问题修成换主板。

网友B:
macbook有一半故障是这个地方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么爱坏

网友:
这的 这种机器我见过几台了大都是这问题

网友:
修苹果就是厉害

网友:
南京分公司????????????

网友:
焊接有难度啊

网友C:
好厉害的技术 这种机器我一般修不好

网友D:
楼主鼠标贴 成亮点了

网友:
挺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E:
值株你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图 迅维南京分公司?》

楼主是迅维的技术?

,上次在迅维网店拍了几个ID板练手工送的鼠标垫,并非迅维技术员,迅维还没我这么菜的技术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book有一半故障是这个地方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么爱坏

因为这地方易进水,并且这里电压高又没有打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的技术 这种机器我一般修不好

修这机器要点手工其它不难,到是兄弟搞BIOS这方面要点知识三板斧搞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鼠标贴 成亮点了

说句实话,从前发贴关注的人少,搞个鼠标垫粘点迅维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值株你用的是多大的

植锡用的手机维修的钢网和锡浆。

网友:
感觉像是迅维的广告贴。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买到新的 应该很好换

网友:
手机的钢网 和锡浆~~这个厉害!楼主是主修手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