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义德PX1版号D32CMBREV1.1这回是HP山寨本进系统掉电维修附BIOS和亮机图

楼主(2016-04-06):
接到这台机器,刚开始还真以为是HP的,电池一拆下来,看看这做工就知道是山寨本了,客户描述症状为自动关机,进系统3分钟掉电,或者8分钟掉电,总之坚持不超过10分钟,如果插上电池更短,一分钟就掉了,掉了就掉了,是断电,硬盘还会吧嗒一声,也不会重启。

第一步,先进安全模式和PE排除是软件问题,症状一样,还是掉电,肯定就是硬件问题了,开始拆机

山寨本的主板好小,版号为:D32C MB REV1.1 颗你别小瞧,人家可是多面手,一会儿是苹果,一会儿是三星,一会儿又是HP。
这个板找不到图纸,觉得修复的可能性不大,本来是想刷刷BIOS的,但迅维网上一搜,只有几个帖子,而且版号都有细微差异,决定先放下思考一下,不急着动手。
思考:进系统掉电,说明基本是正常的,应该检查供电,温控,BIOS程序,BIOS程序资料跟网站上的有点对不上,决定先不刷BIOS,温控芯片由于没有图纸没法很快找到也先放一边,那就只剩下供电了,而且还有一点让我决定先搞供电:上电池很快掉电,不上电池可以坚持的久一点,让我觉得供电的嫌疑更大。
虽然这个掉点的现象把矛头往前级方向指,但我还联想到另外一个通病现象:NEC大电容导致的掉电,很像对不对?于是我检查了一下CPU供电部分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就只有一个220的电容,觉得这个有点太弱了吧,果断拆个330的电容并联到电感后端

装上机子测试一下,OK,再也不掉电了,重新装了系统:,上网半天还有用鲁大师鲁了一把都正常,还真的CPU滤波部分不良引起的,运气真是好。另外发现电池不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始终为0%充不进去,把电池拿下来用可调电源强行充电也没有充电电流,判断电池坏。
此机就这样修复了,真是运气好。

这里附上原机BIOS备份,解压后文件两个,一个是ECBIOS 1M大小,另外一个是ICHBIOS 也是1M大小,在同一个压缩文件里面
实义德PX1(鲁大师测试)版号D32C MB REV1.1
EC型号KB39300F-A1
南桥型号CG82NM10

最后附亮机图

附件: D32C MB

网友:
虽然很简单,但是足以证明是个老手~~~

网友:
分析的不错。 + 运气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