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2155A BIOS

楼主(2016-04-06):
平台ID为ABL需要的下载。版号BA41-02155A   此为合成的,绝对没问题, _P13ABL530u3c ba41-02155a.rar (2.87 MB, 下载次数: 37,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不知道p03ABH能用不  版号是一样的

网友A:
你这个还要10分   刷了不通用 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要10分   刷了不通用 不亮了

三星的不能看型号和版号的要看平台ID才行。你不对准就盲目下载我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要10分   刷了不通用 不亮了

吧你的备份BIOS给我,我给你合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吧你的备份BIOS给我,我给你合成

谢啦!不认硬盘,不进系统的故障,下了好多没一个能亮的,最后直接换板子了。下次找你合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啦!不认硬盘,不进系统的故障,下了好多没一个能亮的,最后直接换板子了。下次找你合成BIOS

好的,这个BIOS是好的,三星的机器不能看型号和板号,要看平台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