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PLUS 不跑码

楼主(2016-04-06):
ASUS F1A55-M LX3 PLUS R2.0, 能触发, 供电 复位正常,  不跑马  。果断刷BIOS ,OK! 顺便说下F1A55-M LX3 PLUS R2.0 REV.1.01和F1A55-M LX3 PLUS R2.0 REV.1.00 通用 试过。

F1A55-M LX3 PLUS R2.0 REV.1.01.zip

网友A:
刷完后网卡驱动可以打上吧

网友:
这个我真不知道  只是点亮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
版号差一点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可以通刷

网友:
版本差不多是可以的  我这也是一样

网友:
怎么打不开

网友(2016-05-08):
楼主的bios,绝对是好使的

网友:
昨天下了个刷了不行,试试楼主这个,我这个板是f1a55-m lx plus r2.0

网友:
版本差不多是可以的  我这也是一样.............

网友:
F1A55-M LX3能通用不???????????????

网友:
会不会掉mac,

网友:
我的是掉电,能不能刷好难惹?

网友:
刷了不行。还是另外下载的一个

网友:
不错我测试了你这个BIOS是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6-06-15):
楼主您好,我的是复位灯闪,原理的情况是网卡烧了个洞,声卡芯片发烫,CPU也坏了,我把内存1.5V,CPU1.13V,总线,1.2V,桥1.13V修出来了,F1A55-M LX PLUS 的板子,PCI-E X16A13 A14 0.4V,有了,可是复位灯在跳,应该查哪些复位信号,我对AMD的还不太懂时序。

网友:
正需要中, 不知道能解决不, 我的也不跑

网友:
第一遍刷了还是一样,看来我的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是官网下载的还是原机读取的?有MAC地址吗?

网友:
官网刷了个也不跑,怀疑CPU缺电压,或者IO

网友:
这个板很多都是I/O坏,或掉电

网友:
我这有个华硕的主板 也是不亮 想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坏了 应该也可以有一点点跑吧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2016-08-11):
我的这个F1A55 M LX3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板子  桥容易坏呀

网友:
我也试试楼主的BIOS ,希望好把问题一样。

网友B:
我的跑D7写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跑D7写一下看看

这个不错一写就好。

网友:
版本差不多的可以  我试过一样...........

网友(2016-09-11):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
没有哦 没有

网友:
我有块2.0的,刷了就OK

网友:
先保存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完后网卡驱动可以打上吧

板主,为什么我刷了用集显不显??????????????????????

网友:
8m的  为什么我读原机是1m

网友:
是不是真的 哦

网友:
下了,以备后用

网友(2016-10-25):
下载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刷了过不到内存啊

网友:
这个点位不太好找

网友:
华硕有的官网BIOS  刷完MAC地址丢失 真操蛋

网友:
跑80    不知道刷一下,行不行

网友(2016-11-29):
先试试刷下

网友:
下一个试试,也是不跑马看看

网友:
还是一样不跑马。我的刷了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主,为什么我刷了用集显不显??????????????????????

有的CPU是不带集显的,还有说不定板子上有问题的

网友:
打拳的是哥还是弟

网友:
华硕还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