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稳压IC LM2676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6-04-06):
帮忙看下这个稳压器的工作条件,现在只有2脚有输入24V,1脚无输出,其它各脚均无电压,怎么判断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A:
这是液晶电源板的电源管吗?
条件应该是负载不短,2供电、7开启{芯片得到供电内部稳压开启}、6FB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稳压器,负载没短路,供电,和FB 没问题 就是他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液晶电源板的电源管吗?
条件应该是负载不短,2供电、7开启{芯片得到供电内部稳压开启}、6FB调节输出 ...

多谢,那个FB是不是别的地方给的一个调节电压,要是电压为0是不是不会有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那个FB是不是别的地方给的一个调节电压,要是电压为0是不是不会有输出呢

FB应该是电感输出通过电压分压给回芯片内部实现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器,负载没短路,供电,和FB 没问题 就是他坏了

FB是稳压器外部给的,还是稳压器内部供电自行转换出来的?

网友D:
无短路 的情况下供电 开启 反馈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短路 的情况下供电 开启 反馈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

接上可调电源输入24V,输出14V,输入低,输出相对也会低没有看到稳压的功能嘛,只能降压,不知道是不是FB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