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有待机电流0.02不触发

楼主(2016-04-06):
机器型号:苹果A1370
板号:820-3208-A
故障现象:有待机电流0.02不触发
维修过程:
先看一下板子

查EC U4900的主供电无电压,VDDA由=PP3V3_S5_SMC而来,

通过=PP3V42_G3H_REG转来的,

由U6990来的,

测VIN电压只有0.29V,不正常,测R6905发现一端有15V,另一端只有0,59V不正常,换R6905一样,拆D6905发现两端电压正常,短接2-3脚发现电压还是一样的,拆芯片U6990发现还是0.59,拆所有相连接电容共6个后发现电压正常,装上芯片U6990发现电阻R6905还是被拉到2.89V,换芯片依然,,,,

想想没道理啊,都搞了,难道板层有漏电?也不可能,虽然有点进水的,但也不至于,看到换上去的电阻R6905,原装是10,我上了一个220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找个料板,换上10欧的上去,电流0.68亮机,修复完毕!

疑问:电阻R6905原装10欧,换个22欧为什么不行?这个电阻又不是检流电阻!!!

附件:图纸点位图

网友A:
可能是电流不够吧,楼主资料全啊,又转了

网友:
鼓励发帖 一露有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流不够吧,楼主资料全啊,又转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电阻而已

网友:
最后还是电容问题  拆下来的电容补上了吗

网友B:
我想知道拆下来的那六个电容补回去了吗

网友:
苹果本是不是也也转换头?我买的电流表里边没有带,碰到这本也不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拆下来的那六个电容补回去了吗

滤波,不需要补

网友(2019-01-22):
苹果主板严格呗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苹果的还是修的少    路过当学习了

网友:
电阻这玩意还是得精密,我见过很多修手机的碰掉电阻了就直接拿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