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进PE界面USB不能用修复

楼主(2016-04-06):
华硕P8H61-M-LX3 PLUS R2.0上电进PE所有USB键盘与PS2键盘都不能用,进BIOS或系统USB能用,接PS2键盘进哪里都不能用,更换PS2接口旁边的小六角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拆掉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拆掉不要的

这个是不是那个防静电的东西,叫什么esd之类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防静电的东西,叫什么esd之类的是吧

我猜测也是的

网友:
这个直接取了,不要他,也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防静电的东西,叫什么esd之类的是吧

是的,保护IO不会被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保护IO不会被烧坏

能说说它的工作原理么,不明白它是怎么令io不会被烧的...

网友:
还以为桥坏了呢  原来是小六角

网友:
还以为桥坏了呢

网友:
   直接去掉,不需要换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它的工作原理么,不明白它是怎么令io不会被烧的...

防静电保护元件,你也知道冬天的时候人体静电是很大的。由于键盘是由IO控制,在拔插键盘的时候如果是静电过大,那么这个电压加到IO去了很容易把IO击坏,所以一般超过5V电压了这个元件就击穿接地了,你再大的静电都没用了,把电流全引到地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防静电保护元件,你也知道冬天的时候人体静电是很大的。由于键盘是由IO控制,在拔插键盘的时候如果是静电 ...

你的意思是它比io离得近,电过来先把它击穿然后到地,从而保护了io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它比io离得近,电过来先把它击穿然后到地,从而保护了io这个意思?

不是比IO离得近,是在连IO的这个线路上接上一个钳位二极管,只要这条线路上的电压超过二极和之所能承受的电压后,二极管就击穿短路,保护IO不会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比IO离得近,是在连IO的这个线路上接上一个钳位二极管,只要这条线路上的电压超过二极和之所能承受的 ...

我百度了一下,但死活看不明白这个,它这里解释的二极管没写明是哪个,不知道它的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
是的,保护IO不会被烧坏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