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3报警6声,换显卡后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6-04-06):
这几天修到一台戴尔14Z-5423笔记本,开机正常,就是从一开机就循环报警6声,客户就说一直报警,没说不认显卡。后来发现进系统识别不到独立显卡。接机后先把CMOS电池扣下放放电,不行。然后刷了BIOS,还是报警。戴尔遇到过5声报警,7声 8声的,还没遇到过5声的。看网上说是显卡的问题,刚好这台呢也识别不到独立显卡。那就拆下来重新植球试试,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一个新的显卡OK了,不再报警了。系统里可以认到独立显卡,鲁大师也可以测到有独立显卡,但问题来了,这个显卡驱动却怎么也装不上,显卡是新的,实在没招了,特此求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或者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时钟 数据有无断线

网友B:
显卡没有做好,重做

网友C:
楼主先确定显卡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啊 都正常说明你值球没值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时钟 数据有无断线

额 这机器还没丝印,有点难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没有做好,重做

新的显卡都已经重新装了2遍了  不会是显卡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确定显卡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啊 都正常说明你值球没值好啦

已经换新的了 新的也重装了2遍

网友D:
昨天修了个一体机,也是安装不上显卡驱动,,一看论坛好多通病是一个显卡的供电偏低,修好供电驱动自己就安装好了。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昨天修了个一体机,也是安装不上显卡驱动,,一看论坛好多通病是一个显卡的供电偏低,修好供电驱动自己就安 ...

这个到时没想到?0.9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F:
这样的话不太好修的,你查一下显卡的所有供电包括显存的供电,还有显卡的时钟复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不太好修的,你查一下显卡的所有供电包括显存的供电,还有显卡的时钟复位等

显卡的供电复位已经查过正常,显存的没查,我查查看把,实在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修到过报5声刷BIOS好的。

网友:
显卡应该没值好

网友G:
只怕还是显卡问题吧?现在的A卡,翻新的太多太多

网友:
把独显显卡供电的二级转换 直接飞过去试试看  有可能供电不足        还不行就放弃  不值得换第二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怕还是显卡问题吧?现在的A卡,翻新的太多太多

我也怀疑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但我们老板给的是袋包装的,装上就不给换。。。

网友:
显卡供电确实低了,我碰到显卡电压低于1V时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高于1V就没这问题。楼主查下供电芯片,不行就改电阻升压到1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时没想到?0.9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那个测的时候是0.87V 修好后是0.99V 就差这么一点点就不行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