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手机激活 Win8/10/Office2012/2016

楼主(2016-04-06):
拿着手机激活 Win8/10/Office2012/2016

【原文标题】三步搭建手机KMS密钥服务器,彻底解决Win/Office的激活问题

本站好多人,看不懂,被迫改个标题名,并且用安卓手机为例搭建该服务,给同一子网的朋友提供激活服务。

这是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微软KMS密钥服务模拟器。关于什么是KMS服务,什么是 vlmcsd?请百度。

【原创文章禁止任何形式的盗版】

  一、下载 Android 手机的 KMS 服务器程序,解压并复制到手机的SD卡上。

(点此下载

网友:
顶。。拿着手机帮朋友激活WINDOWS..

网友:
看到不少朋友还在找激活工具,,,,

这个是最全的。WIN7到win10 ,OFFICE 各版本都支持。。

最关键的是:激活机器上不安装任何东西,只执行几条DOS命令。

网友A:
楼主真是神人也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神人也学习了,学习了。

这是国外网友的开源项目(因此能不断更新版本),我只是抄袭来用罢了。

网友(2016-05-17):
今天看到还有人为激活而水深火热,就顶一下吧。

网友(2016-08-18):
论坛里天天有人问激活的事。。就再顶一下了。

网友(2017-04-24):
好办法,顶一下。远离木马。哈哈。

网友B:
这种方法第一次见,有时间的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用安装激活软件可以避免木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第一次见,有时间的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用安装激活软件可以避免木马

你才知道呀。哈哈。。其他所谓激活工具,都是和这个一样的原理,弄了几个命令指定几个固定的IP(外网上的模拟KMS),然后在放点木马。你懂的。。。

当外网上的模拟KMS出问题时(比如被封、停止运行、没开机等),那么,这些工具就一样死翘翘了。

把KMS服务装在你自己的手机上,命运由你自己控制。哈哈。

这个文章的方法是 返朴归真。

网友C:
因为是开源软件。vlmcsd 除了有android版,还有WIN /mac 等各种平台的版本,都是一个 可执行文件。。。
楼主这篇文章彻底解决 激活 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开源软件。vlmcsd 除了有android版,还有WIN /mac 等各种平台的版本,都是一个 可执行文件。。。
楼 ...

可以把上面3条命令 保存为一个 BAT 文件。 到期了就执行下。当然,你高兴了也可以随时按按鼠标。时间就增加180天。

网友:
--------------激活批处理----------
slmgr.vbs /upk
slmgr /ipk NPPR9-FWDCX-D2C8J-H872K-2YT43
slmgr /skms 192.168.10.20
slmgr /ato
------------结束----------
把上面的四条命令保存为 激活.bat ,就行了。

网友:
确定强大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谢谢谢谢:lol:lol谢谢:lol:lol谢谢:lol

网友D:
苹果手机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怎么弄呢

自己去下载苹果版的。一样的方法,不过苹果ROOT权限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看来很喜欢发帖吗!哈哈

网友:
牛人, 这方法都被你找到了,微软重创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