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不触发 Y480 掉电修复

楼主(2016-04-06):
今天接了一台Y480客户来的时候接可调电源不触发!无待机!拆机!测量3v 5v的MOS管的D级主供电B+滤波电容发现短路了 心想捡到了 这个好找一会就找到了 !上图
满怀欣喜的测量发现不短了 组织正常了 !接可调待机0.01  加CPU 内存按开关触发 可是总是不随人愿?掉电了 !!NO  NO  NO  苍天啊啊!!!!真是气死人!!!哎还是据需找原因吧 !像这样能加电掉电了 要么还有轻微短路要么二级电压没有出来!短路的可能性小因为我加电之前仔细测了几遍所以直接找二级电压!测量中。。。。。十分钟过去了总算有希望了查到有的上图U46

先测量了下MOS管没有损坏!那就测量G控制电压吧 发现+VSB 有电压!而Q99的D级没有电压这种情况要么Q99损坏导致电压拉低测量Q99正常要么Q99的G级是高电平测量发现Q99的G级正常低电平 要么R1085电阻损坏测量发现150K电阻已经变成无1了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找了150K电阻换上!再次加电OK来个亮图

记得加分!!!!有需要图纸的可以找我 !!图纸传不上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楼主可以啊!呵呵
不过今天加分没了,楼主体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啊!呵呵
不过今天加分没了,楼主体谅!

没有关系!虽然分重要但是能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多积累点经验比赚多少积分要强!!!感谢回复!有积分可以分给点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啊!呵呵
不过今天加分没了,楼主体谅!

没有关系!虽然分重要但是能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多积累点经验比赚多少积分要强!!!感谢回复!!有积分可以给点嘿嘿!!!

网友B:
我也刚修了个。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修了个。是电容的问题

都是一个地方吗?电容!!如果是的话就说明有可能是通病 !!你这个就简单多了!不错支持下 给加点分

网友C:
第一张图B+连接到的电容不应该是公共点吗  怎么是3 5V后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B+连接到的电容不应该是公共点吗  怎么是3 5V后级电容

感谢指出表达的不严谨已经修改为:
测量3v 5v的MOS管的D级供电B+滤波电容发现短路

网友D:
这水平真心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呀,学习了

感谢回复!!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水平真心可以

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网友F: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楼主可是秒杀啊。厉害。

网友G:
还有CRT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楼主可是秒杀啊。厉害。

多谢回复!!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CRT呢啊,!!

是啊 放在那正好挡住客户的视线嘿嘿!1没有钱啊

网友H:
楼主这钱捡的有点水平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钱捡的有点水平啊

现在钱不好赚啊 很多同行都干别的去了!还在做维修同行们坚持住

网友:
5V转换没出来,学习了

网友:
小电阻 很小 没电路图 真心修不好的!
gtyx288
对的 没有图纸就是这样啊修起来比较困难
详情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故障真多还好比较明显容易发现,加分鼓励鼓励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啊

网友:
楼主问一下 U46是什么东西?? 是二级5V11吗?

网友:
一般这板子 出现公共点短路 很少会出现二级电压转换问题 你的这个还出了两个问题 、
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楚,修起来快,学习了

网友:
后级没短,运气还不错

网友:
电流这么低,果然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钱不好赚啊 很多同行都干别的去了!还在做维修同行们坚持住
做什么都一样,要不断的学习揣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
滤波电容是怎么查出来的,烧鸡吗

网友:
这是个成功的案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是真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上拉电阻损坏无法导通转换管

网友:
这种问题瞬间秒

网友:
我是小白,好难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