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 g400 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示 偶尔会灰屏

楼主(2016-04-06):
G490 g400 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示 偶尔会灰屏。
G490,怀疑屏线问题,换上买的屏线好了,但是用老屏线也没问题了,奇怪,哪里也没修,于是给了客户说换了屏线。
G400,和G490故障现象一样,于是每拆一个零件通电测试一下,主板上屏线也插拔了,当拆到A壳,通电测试亮了。  屏幕上的屏线还没有插拔,开着机屏线从头到尾动了N边也没有反应。于是不知道哪里问题,请问又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指点一二,这个G400 就装起来给客户吧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操作不当,没有写求助。

网友:
现在亮机了,再外接必须切换,之前不用切换直接外接亮,所以感觉还是屏线问题,但是不确定。

网友:
还是细心点好,有的就是切换下就好了

网友:
把屏线擦一擦试试 很多接触不良

网友:
G500也一样   现在确定屏线坏  怀疑是通病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6-05-12):
嗯,有时有的机器就是怪毛病,今天见实了一个老机器,裸板就亮装好了就不亮了,再拆又不亮了。和楼主这个问题差不多。

网友:
希望是屏线吧,。  今天接了台  G490    客户说用着用着会黑屏, 有的时候 开机过程中就会。   ,   但是 现在在我手里 什么都没动。   螺丝都没动,  开了一天了  还没看到问题。。 - -

网友(2016-06-11):
屏线坏  确定了  修了好几台了  都是屏线坏  最大特点就是外界显示正常。

网友:
要维修,找迅维……

网友:
最好多测试,抓到故障点,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运气。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把屏线全拆了,没发现断的,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