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DELL 14R-5437 12314-1

楼主(2016-04-06):
故障是上电不显,0.5A电流,测量内存202.200有波形,供电晶振都正常,重做了显卡也没用。下了3个IBOS,以及某宝买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哪位高人指点下!!!
下的BIOS就不传了,原机备份的以及某宝买的BIOS及下。

网友A:
这个是集成CPU?加焊U试试

网友:
我的是有待机不开机,没有图纸无法下手,BIOS刷了N个了

网友B:
请问搂主的机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集成CPU?加焊U试试

三板斧了,没反应,这个板载CPU太难做了,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搂主的机搞好了吗?

并没有,顾客等不了了。还回去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子 这样的问题  感觉是CPU坏了   跟南北桥集成一块的那种   不插内存还能报警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2016-05-15):
淘宝有假货,希望验证再上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假货,希望验证再上传啊

帖子里一堆绝对OK,绝对好用的不也是假货吗。。。。。

网友:
楼主有这图纸吗?有的话能上传一下不?

网友(2017-10-28):
试一试验证一下....................

网友(2018-01-27):
这个BIOS到底可不可以用呀,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