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联想G475进水不开机&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6-04-06):
联想G475,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接到手,通电检测,确实是开不了机。
拆开后发现主板南桥周围进水发霉了,一波清洗加焊之后,电流0.07,看到南桥底部也有发霉的痕迹于是乎重新置球。
完事后,再次通电,自动触发,完美的电流跳变,接屏,亮机。
不过,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机器装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测,发现按了关机键之后,关机了,一秒之后又自动上电,不管怎么样,都是关不掉,纠结了,看来还是有问题,只能拆开继续修了。
对于自动触发关不了机的故障,我还是修过一些,就动手查,最先查的是网卡唤醒

测试之后,关机的一瞬间,电压都是维持3.3V,这里看来是没有问题,难道是开关信号不稳定?继续查

测试32脚的电压也是很稳定的,EC也换了。
难不成还是桥的问题?手里没有这样的桥,要订货,跟前台说了一下,让前台跟客户报价,结果客户不愿意换桥,要尽量修,之后机器就放了两天。
闲着无聊,又拿起来看看,料板上面也没这样的桥,然后到费桥堆里找到了两块,其中哟一块短路的,另一块没短路,看似没问题,就重置换上去了,结果故障还是一样的,,能正常显示,但却关不了机
只好再次拿起万用表测,当我测到117脚的时候

发现关机自动触发的时候,PBTN_OUT#也会有高低高的跳变过程,看来还是EC这边有问题,看来还是忽略了某些东西,我把EC引脚全部扫描了一遍,终于看到有个信号之前没注意:NOVO#

开关那边有3.3V,但是EC引脚上面却只有0.几V,中间有短线,搜索NOVO#

测量发现D25的第2脚跟EC的115脚不通,确定断线了,不过表面上面看不出来,因为这段距离是从半层下面过去的,只能飞线了,飞好之后反复测试没问题,然后固定好飞的线,维修结束。

联想G475进水不开机&关不了机维修
http://www.anyweix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fromuid=11
(出处: 菜鸟维修网)

网友A:
反正我是不知道那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知道那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恢复用的,原机自带的系统,如果出了问题,关机状态下,按一下这个按钮,自动就开机进入恢复界面,系统做过之后,这个按钮就没什么用了,可以用来开机,但不能用来关机

网友:
又是飞线,好!!!!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呀

网友:
楼主大神啊,还不知道这按键是干嘛的,学到了,给楼主加分

网友:
今天修了个显示器跟楼主修的显示器屏幕是一样的   上面的点点擦了一个小时没擦干净

网友:
飞线来说,确实不错

网友:
又是断线   学习啦

网友:
开始没有测量开关上3.3V呀。

网友:
这个维修分析得很透切,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修。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