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3.0 8显存

楼主(2016-04-06):
开机电流0.80  1.30  1.45  然后等个5秒左右跳2.2能亮机。但是CPU  显卡温度都很高。2分钟后会自动掉电。。开始南桥进水的。换了个南桥。哪位大神给我来个正确的BIOS。。。我到淘宝买了个都不行

网友:
测试好的BIOS

A42J 版号:K42JR 解决风扇狂转、掉电。.rar

华硕K42JR REV.3.0 BIOS 绝对好的.rar

网友:
通病了,BIOS问题,不要看机器型号,也不要看板号。看内存槽上面的贴纸

网友:
解决了没啊,情况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