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Y410P 奇怪电流声

楼主(2016-04-06):
LENOVO Y410P
板号 VIQY0 NM-A031 REV:1.0

喇叭在声卡未驱动时(安装WINDOWS),有奇怪的电流声,声音很小,但持续不断的,呜。。。。。
当安装完成,声卡驱动之后就没有了,

功放芯片 UA3 MAX98400B 换过,
且,切断输入8脚 12脚 后没有电流声,证明问题不在功放芯片,

声卡芯片 UA1 ALC282 换过,
供电 1脚 9脚 26脚 41脚 46脚的滤波都换过,无效,

后偶然发现,不插键盘背光就不会有电流声,
背光供电 +5VS
键盘背光是正常的,换了一个背光也是如此,

声卡供电的 26脚 41脚 46脚 也是+5VS

求思路。。。。。。。。。。。

最新发现,,超级奇葩,,,

背光有两档,
背光,关,无电流声
背光,弱光,有电流声,
背光,强光,无电流声。。。。。。。。。。。。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正常进系统后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正常进系统后还有吗?

我也觉得很奇葩,
相当地奇葩,
进系统没有,声卡驱动后就没有,
应该跟BIOS无关吧,换了BIOS也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麦克风去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去掉看看

去掉过,无效,,,,,,,,,,,,,

网友:
这样棘手啊,别干出别的故障来了,那就蛋疼了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你用电池试试,要不就是滤波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你用电池试试,要不就是滤波不稳

电池,情况相同,

滤波不稳,,,,哪里?

网友:
顶一下,诡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