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急急....!在线等。需要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6-04-06):
led42770长虹液晶电视。本来是屏没供电,有背光声音,后来我直接用个0欧电阻连到屏供电脚,显示是显示了,影像不正常。显示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6-4-7 14:45):
已经修好了。加焊了主IC不行,刷了程序,没辙后来清洗了屏线好了,原来是屏线的问题。原来故障屏没供电,追线路发现主IC没发出开启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管了,直接飞线给屏供电。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mcu  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不是程序就是屏的问题 刷了程序就可以排除问题了

网友:
感觉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感觉是屏问题  拖影

网友:
屏问题屏问题

网友:
有拖影说明是屏线接触不良;有背光说明背光系统是好的,排除高压板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