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插电自动上电,电流1.2不动,长按开关关机,再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6-04-06):
联想C305,版号DA0QU1MB8F0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1.2不动,长按开关关机,再按开关不触发,什么问题啊?有大神遇到过吗?全板无短路,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感觉还是BIOS问题,再刷刷,是一对就刷一对,感觉是EC  BIOS问题大些

网友A:
插电自动上电
开关板、EC、RTC电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自动上电
开关板、EC、RTC电路。南桥

电池没电了,本来以为换个能好呢!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自动上电查一下rtc电路和BIOS程序

网友:
看看EC吧,听说这个和EC关系比较大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是电池座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AMD 的机器吧。CMOS电池没电了,CMOS参与复位电路。

网友:
待机如正常,查触发时什么信号没出

网友:
换CPU 吧   我的换CPU好了

网友:
如果没进水就是主板电池没电

网友:
换个CMOS电池就好了。修好10台左右了

网友:
经典收起了

网友:
我的也是自动上电,但不开机啊

网友:
lvjingang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6-05-13):
我得天,换个电池就好了,我把北桥和显卡都换了也不行,换个电池竟然好了,这个折腾,联想的机子,真服了!

网友:
今天修一块DELL三合一的桥   把小电池自动上电  插小电池开机灯亮不上电 BIOS 换了  小电池有电  后级无短路 RCT阻值正常  我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小白不理解,电池座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谁帮我分析下

网友:
电池没电,不触发?